华硕M4A785D-M PRO 集显有问题

楼主(2013-03-15):
如题,开机自检之后会报显卡检测不到的声音,插独显能显
已刷过BIOS,VGA接口阻值正常
这个是785芯片组的,换过CPU内存了,确定是主板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是不是桥问题
华硕

网友:
AMD的北桥就容易虚焊,测北桥供电,集成显卡时钟正常加焊桥.

网友:
用力压住桥开机试试

网友:
用风枪把北桥扫一下,再开机试试。

网友:
看一下VGA后面是不是有一22Ω的排阻,有的话换了就好了。

网友:
北桥貌似有组供电没有,换过管子什么的,应该是桥有问题了,不过这个桥太小,怕爆,还没有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