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开机要按F2才能正常进系统

楼主(2013-03-15):
如题希望给个解释型号是优雅A420-I3G

网友:
这是神州长出的问题  主板

网友:
同问。求高手指点

网友:
COMS放电,设置一下BIOS 试试。

网友:
我试过装系统好的

网友:
重新设置硬盘启动或者重装系统

网友:
BIOS还原,不行装个系统。

网友:
看他报什么错,还是直接提示按F2,后者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会不会是笔记本内部的COMS随机储存器坏了啊!

网友:
南桥内部,说错了。

网友:
电池没电咯

网友:
没说清楚,把全部提示发上来,好有针对性的解决

网友:
就按一下f2嘛,多大点事呢

网友:
没一下电池,要不,有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