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维修

楼主(2013-03-15):
今天到店里老板拿了一个联想G450说是不开机让我看一下听到不开机我还很高兴因为前几天修过一个G455的不触发是因为5V开启信号线路上的一个电阻阻值无穷大了  可是我看了一下电流情况是按下开机键电源灯亮没有几秒钟就灭了看了下电流是待机0.00按开机键是加电到0.02过几秒就掉了下来拆机拿出板子测了一下待机正常 便下了图纸在开机的时候测了一下KBC已经发出了SYSON开启信号SYSON状态电压也出来了再测了一下KBC的第6SLP信号发现没有 这个信号是KBC开启SYSON状态电压后再发出PW BUTN信号给南桥后南桥再发给KBC的可是南桥并没有发出SLP信号给KBC便查了一下南桥的待机条件都正常 肯定是南桥坏了便换了南桥 换好之后可以加电到0.18 测了一下KBC已经收到了SLP信号便发出了SYSP电压开启信号 测了一下SYSP状态的电压发现U54 +5VALW转出来的电压只有2.4V 明显低了很多便测了一下控制极电压竟然是0V本来应该是19V的看了一下图纸是Q28控制的开机的时候G极是0V 是对的 可是为什么D极没有电压呢便把Q28换了   再插电上电到了0,7了测了一下电压全部都正常了可是这个电流明显不会亮机啊  心想可能是复位出了问题 这时老板说那个南桥可能是坏的  老板说了这话便更加觉得是南桥没有发出复位信号了  也没有细测了就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  插电流表电流上到0.18卡了一两秒电流上去了  插屏试了一下亮机了此机修复  修这机走过弯路 但最后还是修好了  写的不怎么好希望大家可以给点分  由于此机客户已经拿走没法看亮机的图片了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
对  说的不是太清楚,我看了半天才看懂的

网友:
那Q28有没有坏?

网友:
学习了,修板还是要一级级的往下细查。。。

网友:
楼主搞个KBC半天才看明白,你这帖子的关键点是查桥的工作条件。这个重要的过程你一笔带过了。

网友:
说的有点含糊,没太明白,不过知道楼主最后知道楼主是换南桥好了的!

网友:
楼主表达真不给力,维修精神值得表扬

网友:
没有看错的话是南桥坏的

网友:
看完 南桥和Q28损坏

网友:
学习了,修板还是要一级级的往下细查

网友:
楼主的思路还是不错的!就是看不怎么明白

网友:
请问+5VS电压怎么产生的

网友:
看了可是看不懂

网友:
复位怎么测试啊

网友:
简单明了,写得很好,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Q28是开机控制低端场效应管吗

不是是转换电压

网友:
q28是不是没坏吗……。

网友:
学习了 重要是的细心维修啊 时序要牢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