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7wa带DVI开机显示无信号

楼主(2013-03-15):
联想L197wa带DVI开机显示无信号,就像没开主机一样,信号过不来。。。。求解!!!!

网友:
开机出完THINK.....那个LOGO后,就提示无信号。。。。

网友:
刷程序  恢复出厂  就搞定

网友:
不刷程序,能恢复出厂吗?

网友:
切换呢?有的显示器被不小心按了默认数字信号输入 要调一下

网友:
调也不好用呀。。。

网友:
我用编程器写程序,但不知道为什么编程器连不上。。。。提示检测不到。。。

网友:
求一个联想L197WA的驱动板图纸。。。。。板号715G2883-1-6

网友:
无语了,维修失败,换通用驱动板而告终。。。。。。

网友:
你没有查输入那的6脚芯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