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 hk400-55ap 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15):
航嘉冷静王 hk400-55ap 在更换一个J13009开关管后, 短接绿黑线, 风扇转动,测各电压正常.

接主板,风扇转一下, 就不转了. 去年主板,再试,风扇不转.   待机/绿电压正常.

断电检查, 新换的J13009 CE间轻微短路. 手头无新管,暂时无法再换.

请问, 其它地方还有可能损坏吗?

网友:
完蛋了。。线路检查不清楚。。

网友:
300V正常吗?有没有电容鼓包、漏液、变形?开关管的基极的小电解(4.7~10uF/50V)直接换新的。辅助的12V的滤波也要检查一下子。

网友:
换了13009后通电,要测一下BE间的电压是否在1V及以上,二只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要一致

网友:
开关管的性能参数是否一致?初级滤波电容是否一致?

网友:
主开关管应该成对更换,直流放大倍数不小于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