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0G无3.3VSB小修一例

楼主(2013-03-15):
型号:技嘉78GM-S2H
故障:无待机3.3VSB(有时会有)
思路:3.3VSB短路(网卡短路、SB短路)、5VSB转3.3VSB元件坏
过程:此板一开始为学员维修,见没有3。3VSB没测阻值,直接拆了网卡,拆了后诊断卡上待机灯亮了(此处不仔细,没有认真观察),上电复位,测了电压都正常,PCI时钟不对,直接加焊了SB,未果,换了IO无果。此过程中具说3.3VSB时有,时无。没有修复,拿到我这里来。接手后的确3.3VSB时有时无,但是发现有的时候诊断卡上的灯亮的有点暗,实测只有2.0V,接着实测A14阻值为140正常,由于A14没有短路,一般为紫5VSB3.3VSB的元件坏导致,粗步看了一下,找到一个1084,一般来说是由它来转换过来的,测了一下它的输出脚与A14直通,说明就是由它转换3.3VSB,上电实测输出脚只有0.7V,偏低。再测其输入脚只有1.5V,正常应该为5V。断电测其是否直通紫5V,实测并没有直通,说明在紫5V1084之间还有元件没有找到,打开图片,找到1084
它的3脚由5VDUAL提供,查找5VDUAL 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Q31,在实物图中外观类似于缩小版的1117,在技嘉主板中,它常出现在5VSB3.3VSB电路中,并且些小元件极易损坏。看图中3脚由紫5V提供,由它转换出5V双路。在主板上找到它实测,3脚为5V正常,再测4脚为1.5V,问题找到了,很明显它坏了,更换后正常产生3.3VSB,上U跑码,上内存亮机。此板修复

网友:
看来那学员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网友A:
其实不用看图纸的  直接换  这也算是通病把  不然就是桥

网友:
这个问题时常都有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这个也是为了讲解。A14不短路,90%不会是桥的问题

那你说 不是1084  1117  不是网卡 然后是那里了  哈哈  百分十  加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看图纸的  直接换  这也算是通病把  不然就是桥

看这为兄台 不晓得是猜到修 还是精练值修

网友:
还是佩服你 说得条条是到 , 不向楼下那位 猜到修 还是精练值好直接修

网友:
呵呵呵   还是不错的

网友:
很详细,看到就能学到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这为兄台 不晓得是猜到修 还是精练值修

汗  假如能猜到 我也可以了哦  又不是算八字   哈哈  是长遇到的啊    你很少修板子吧

网友:
正学习这个问题

网友D:
这个Q31条件是不是 5VSB  12V 4脚就出来5V咯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又学了些知识,希望有更多这样图文并茂的解说

网友E:
q31哪个管子开始我还买错了。买成了一个mos管。后来才买对。图纸上标的跟实际不一样

网友(2015-12-03):
引用 网友D:
这个Q31条件是不是 5VSB  12V 4脚就出来5V咯  是不是这样的?

这里Q31是个P沟道MOS管,G级工作电压一般为零点几伏4脚就输出5V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q31哪个管子开始我还买错了。买成了一个mos管。后来才买对。图纸上标的跟实际不一样

Q31其实就是一个P沟道MOS管,主板上的可能体积比较小类似贴片三极管。

网友F:
这里故障也可以拆掉Q31本身飞线连接3和4脚位置解决故障,在节约料件的情况下。

网友:
有图纸看起来就明白。

网友:
我正要问楼主Q31是什么,楼上已经有人解答了,呵呵,Q31的3-4脚应该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对吧?只要导通电压达到就是一样的电压值,对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里故障也可以拆掉Q31本身飞线连接3和4脚位置解决故障,在节约料件的情况下。

我正要问楼主Q31是什么,楼上已经有人解答了,呵呵,Q31的3-4脚应该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对吧?只要导通电压达到就是一样的电压值,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正要问楼主Q31是什么,楼上已经有人解答了,呵呵,Q31的3-4脚应该是直接连在一起的,对吧?只要导通电压达到 ...

Q31本身低电平导通的时候,3 4脚之间的阻值呈现导通低阻状态,即两个引脚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