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暗屏

楼主(2013-03-15):
接一台ibm暗屏,灯管,排线都换过还是暗,各位大师,是什么原因帮俺分析分习

网友:
IBM背光开启电压很爱坏

网友:
暗屏应该跟排线没什么关系的。查高压板上的供电,还有屏开启及亮度调节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高压板可是好的

网友:
查查缺不缺供电。

网友:
高压条和主板上供电不正常。

网友:
高压那边没问题的话,IBM的机器喜欢烧主板屏线接口的保险

网友:
IBM屏线接口 有好几个保险 你测测看呢

网友:
高压板 的,供电  ON 调节  地  测下。短没短。基本就可以解决你说的问题

网友:
基本的条件都没有测  就知道换 维修美欧那么简单的

网友:
保险问居多

网友:
应该是供电不足把!一般高压条上面的供电是多少啊    请大师出来解答一下

网友:
直接把高压板上面的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试信号接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
谢谢大家  已经解决了   是backlight_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