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助英特尔ITX小板的维修,修过的高手请进

楼主(2013-03-15):
两片英特尔ITX小板,一片被修过一片没修过,设备简陋没BGA示波器,没PCI槽上不了诊断卡,测全板供电正常,连CPU复位都出来了,喇叭没报警声,开关机正常,求修过的高手进来指点,第一次修这种板,另外有BIOS的也麻烦传个上来吧,谢谢了

板号:DG45FC

网友:
放电试一下了  要放的时间长些  INTEL的板有这毛病  把电池拿掉或反装在里面 等几分钟在此测试看看   我有修过几块INTEL DG45的 大板  估计这种也差不了多少  至于BIOS就极其难找了  官网的下载来不能用的 需要经过编程

网友:
刷BIOS试试,原厂板好出这毛病

网友A:
谢谢你,下载的BIOS能帮我分离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下载的BIOS能帮我分离下吗?

这个我搞不来  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因为上次我也是找他要  他年前在INTEL公司上班  但现在没在了  不好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搞不来  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因为上次我也是找他要  他年前在INTEL公司上班  但现在没在了  不 ...

放电根本就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根本就不行

那就麻烦大了 仔细量测下地址线和数据线吧  又没BIOS刷 就的花时间慢慢量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