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主芯BA9741F去保护,这方法对吗

楼主(2013-03-15):
今天碰到这样一台机器,开机亮就一下黑了,我到网上查了一大通。看到BA9741F去保护方法,15脚对接地线,,可我找到15脚发现15脚接着一个50V4.7UF的小电容,那我对接上去不就短路了吗,想请教下能短接上去吗,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啊,帮忙解答下
方法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
去保护方法是对的短路电容.但不知到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灯管漏电也会引起保护.请查清楚再去保护以免引起别的问题.

网友:
最好是搞清楚是什么引起的保护先,要是灯管老化引起的保护,可以去保护,要是灯管漏电打火或电源板上的其他问题,最好还是不采用去保护的方法,不然问题扩大化就麻烦了

网友:
版主短路电容的话,那电容可以拆下来吗

网友:
电容可拆可不拆,只要对地短路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