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VGA接口无显示

楼主(2013-03-15):
DVI的有显示,用VGA接口后,屏幕闪了一下,是那种黑闪。然后显示器的指示灯变成绿色的了。
我RGB阻值都正常,把相连的电阻拆了也正常。
然后是行场,13,14脚的阻值有1800多好像,相同的。
接着,我仔细看背面有没有掉件,没看到有掉件,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查了。
我记得上次碰到这个问题,是GPU背面有一个电感掉了,我补焊上去后,有显示了,为了验证,我还把那个电感又拆了下来,看是不是没显示,果然没显示。
可是这块,我看不到有什么掉件,我该怎么查。求资料,求告知。

网友:
可以加焊GPU试一下。

网友A:
用示波器测13,14脚 H,V行场同步信号幅度,正常4~5 VPP

网友:
应该是核心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测13,14脚 H,V行场同步信号幅度,正常4~5 VPP

VPP是什么?如果不正常的话,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
我准备换那个门电路电源管理芯片,但没相同的型号。。。所以只能放在那里,不能验证。。

网友:
三基色正常否?三基色不正常会黑屏,但显示器的灯一直是绿色

网友A:
vp-p 是脉冲信号峰至峰电压

网友:
内存金手指脏或内存SPD参数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vp-p 是脉冲信号峰至峰电压

嗯,我去查一下,

网友:
哇·······好深奥 ····· 我去查资料·········

网友:
上次那个电感掉了,有可能是DAC供电电路上的一个电感掉了。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几次,我一般都是卖个转接头

网友(2013-10-09):
这种我也是不会,

网友:
很有可能是gpu坏了,因为你的rgb和行场的阻值都正常吗?我的浅见不对请指点,别骂

网友:
换块主板啊 ·。。。。。。。。。

网友:
显示器变成绿色的证明信号应该过来了,是不是你那个vga显示器本身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情况

网友:
上面那个大师  说得好深奥  听不懂啊

网友:
门电路  换了 不行就干桥  要么转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