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成功win8改win7

楼主(2013-03-16):
第一:预装Windows 8系统的机型改装Windows 7系统,需要在bios中进行调整,OS Optimized Defaults改为Other OS;boot mode选择为Legacy Support以及Boot Priority选择为Legacy First。
第二:将磁盘从GPT格式转换成MBR.
1.使用Win7光盘或者U盘引导,进入系统安装界面。

2.按Shift + F10打开命令提示符。

3.输入”Diskpart”(不用输入引号,下同),并按回车,进入操作界面

4.输入:”list disk”,查看磁盘信息。注意看磁盘容量来选择。图中465G的Disk 0是硬盘,3852M的Disk 1是用于Win7安装的U盘。

5.输入:”select disk 0”,选择disk 0为当前操作的磁盘

6.输入:”Clean”,清空当前磁盘分区。

7.输入:”convert mbr”,转换为MBR分区。

8.操作完成,关闭此命令提示符窗口,继续按照正常的方法安装Win7系统即可。

扩展知识:convert命令的其它用法:

convert  basic     -将磁盘从动态转换为基本。

convert  dynamic  -将磁盘从基本转换为动态。

convert  gpt      -将磁盘从MBR转换为GPT。

convert  mbr     -将磁盘从GPT转换为MBR。

第三:安装系统,要用安装版的win7,安提示分区。

网友:
详细链接如下:
如何将磁盘从GPT格式转换MBR
support1.lenovo.com.cn/lenovo/wsi/htmls/detail_20121212183239518.html
为您提供安装win7系统的方法:
support1.lenovo.com.cn/lenovo/wsi/inc/KBinfoDetail.aspx?id=38423
bios设置如下
support1.lenovo.com.cn/lenovo/wsi/htmls/detail_20130129172900159.html

网友:
直接用diskgen把区很了不就好了么

网友:
第一:预装Windows 8系统的机型改装Windows 7系统,需要在bios中进行调整,OS Optimized Defaults改为Other OS;boot mode选择为Legacy Support以及Boot Priority选择为Legacy First。
第二:将磁盘从GPT格式转换成MBR.
就这点有用。其他废话

网友:
早就知道啦!不过还是感谢楼主啊!

网友:
从高版本Windows8换到低版本Win7
多谢分享

网友:
没看到过原装win8

网友:
联想现在搞的这么潮啊,还用G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