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低负载吱吱响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16):
电源低负载吱吱响 是什么问题  我每次开机要开一个占用程序  让CPU 负载点或者显卡负载一点 只要功耗高一点就不响了   郁闷啊

网友:
看看电源的滤波电容是否正常?

网友:
给风扇加点油试试
  也肯是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
不会吧!低负载有电流声 变压器没有送 我就是郁闷了 电脑一开机就这样  两个整流桥我也换了  PFC电路我也检查了 还是这样

网友:
反激开关电源负载低时,输出电压会抬高,占空比相应变低,变压器或者电感上的电压可能断续,所以有噪声。

你好 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可是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知道是哪里响了 是电源输出的地方 12V5 V3.3V的地方响

网友:
可能是变压器磁芯松动,松动的话弄点填充物。

网友:
终于找到音源了  PFC电感的声音

网友:
电感确实容易虚焊

网友:
线圈或者磁芯有松动,查到后滴注101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