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不接信号关不了机

楼主(2013-03-16):
一个HKC 型号s988a 的19液晶显示器  ,  一接电源就通电  , 电源灯一个劲闪,  屏幕没任何反应 ,拆开显示器看到电源部分有电容爆了,换了电容,通电不接信号给显示器,显示器就自动开机,屏幕没任何信息显示,而是交替显示纯红色 纯绿色  纯白底色,关显示的电源没任何反应(关不了显示器),显示器接电脑显示器显示正常 ,显示器电源开 关也正常 ,

现在问题是:
显示器一通电就自动开机并屏幕没任何信息显示,而是交替显示纯红色 纯绿色  纯白底色,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按钮用不起,但一接上电脑电脑显示器一切正常,显示器电源开关也正常,所有菜单也能用,一拔了VGA信号线,显示器马上又交替显示纯红色 纯绿色  纯白底色,显示器的电源开关按钮用不起

  怀疑是驱动板资料问题 ,可惜没刷资料的的工具      请大家指点

网友:
有可能,把驱动板上的电容也换掉试试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台现代显示器就是这样,返修过好像说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好像是24C04或24C16芯片的程序问题

网友:
哥们、那是惠科工厂老化信号噢、 呵呵 、接上VGA 在菜单自动调整一下就OK了 、拔掉VGA 你那七彩颜色也就没了

hjq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