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电源指示灯闪,无图像

楼主(2013-03-16):
方正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后电源指示灯闪,无图像。拔掉屏线再开机电源灯不闪了变正常了。背光灯是亮着的。这是什么原因呀,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检测不到正常的VGA信号输入

网友:
VGA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
驱动板?代用一下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板的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不知道,求解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22寸,换了电源板还是一样是不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有高手帮帮忙吧急用

网友:
用测试灯管测试 是否 是 高压包保护 或 驱动板 用待用的试试

网友:
高压保护吧,可能开关管烧了,我遇到过

网友:
把屏线拔了 电源指示灯正常 而且有背光 说明高压条和灯光是没问题的 驱动板的触发电路是没问题的 但不能排除驱动板其它信号处理电路短路没有 最好是换个驱动板看下 应该很快就知道答案

网友:
测下电源板5V、12V电源是否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