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屏去保护后正常,这个说明说明?

楼主(2013-03-16):
如题,求助中 谢谢师傅们

网友:
灯管引起的吧

网友:
没去保护的时候外接灯管能亮吗/?   高压板问题的话, 本身有地方短路, 你去个保护后 原来有问题的芯片温度过高或者高负载后会烧板子的,   灯管问题还好点, 起码烧坏屏真没遇到过, 是高压板问题还是直接改一块的好,

网友:
其实是不建议去保护的 有问题直接改或者修,去保护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去保护的时候是背光没有工作吗?

网友:
那到底是去保好还是不去保好呢?

网友:
最好还是不去保护,去保护只是应急之法。拆了换换灯管吧,换多了难度也不太大,就是要小心

网友:
不去保护是开机几分钟暗屏

网友A:
用灯管测试 4跟灯管都亮

网友:
不知道怎么测量一体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用灯管测试仪测得4跟灯管都是正常亮的,开机几分钟后暗屏

网友B:
直接去保护吧。怕什么呢。屏烧坏了的话大不了还钱。不过我去的机器那么多。都没返修。。。奇了

网友:
为什么我用灯管测试仪测得灯关闭是好的 还暗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灯管测试 4跟灯管都亮

那就是灯管问题了, 去保护能的话, 最好拷机时间久些, 稳定了再给客户拿去,   以后灯管彻底烧烂就得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保护吧。怕什么呢。屏烧坏了的话大不了还钱。不过我去的机器那么多。都没返修。。。奇了

运气真好

网友:
你们维修过的 一般保多长时间?

网友:
敢做就能赚。一般都是保修一个月。不过一年半载的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
啊哈,才1月啊,TMD人家给我说要保3各月

网友:
灯管测试仪要连接到可调电源上去测才准,要每个灯管的电流差不多才行。有些灯管老化了,也会引起保护的,点亮时的电流就会偏低

网友:
嗯,知道了,下次测量就接稳压电源上看电流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