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按键问题

楼主(2013-03-16):
客户显示器的按键部位全部锈死了,反应前天都开了机的,关了机的,今天死活开不了,指示灯也不亮。

客户说只要接个开关能开机就行了,是不是只把驱动板上的 K0针与新配的按键板的K0那个针相连就可以了??(客户不需要其它键的功能)

网友:
KO针接地就可以了吧,,

网友:
你生锈的开关2端直接拿镊子短接下不也可以触发开机的吗,

网友:
只要接驱动板上面的KO与GHO就行了

网友:
应该在原来的电源开关那里接线

网友:
换按键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这显示器是触控式的还是按键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这显示器是触控式的还是按键式的

这个显示器是按键式的

网友:
先用镊子短接开机开关,看看能不能开,或者用万用表测开关啊,确定开关问题,直接换开关了,几分钱的事情

网友:
楼主这也纠结啊!!给人家换开关就好了啊!都生锈了不折掉会漏电出别的问题的,事的起反啊

网友:
驱动板上的KO 接到按键板上开关键的正极,GND 接到按键板上的GND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