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100下载分 求指点开机提示ntldr is missing

楼主(2013-03-16):
装系统的时候
盘分好以后
再用光盘装

开机提示ntldr is missing
这个怎么搞啊
求高人指点

还有外星人台式电脑用win764位安装版进到选硬盘哪里
说无法加载CD驱动
  也看不到硬盘

网友A:
把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再装

硬盘是SSD的

网友:
你搞个普通硬盘装装 看能否装进去了  提示那个通常是硬盘关系较多

网友:
第一个试下用安装光盘分区装,win7的ntfs是比较新的版本,用较早的分区工具分可能会有兼容性问题。第二个是没有正确加载硬盘控制器的驱动,你可以先下载好对应win7 64的控制器驱动,拷在U盘里,在安装时加载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第一个问题用DM分区软件,重建主引导就行了。外星人机器。有可能是分区的问题

网友:
重新分区并激活C盘主分区再安装系统。最好用大白菜PE里面的“D**G**”软件

网友:
SSD硬盘安装系统时,建议不要再挂别的硬盘,再重新安装看看,不行的话,可能是没有激活主分区,可以使用PTD之类的软件激活一下主分区。

网友:
删光重新建立  重写MBR  一般都秒

网友:
出现这个状况应该是你没有将C盘(即你系统安装的分区)设置为活动分区。

网友:
这个提示的意思是引导文件丢失,设置为光盘启动,重新安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提示ntldr is missing1 ^0
其实很简单,重写mbr,即重新加载主引导记录就可以了;一般xp换win7,或者小硬盘换成大硬盘会出现这种情况,总之做系统时重写下mbr总是好的

网友:
是没激活 或者确实没有NTLDR这个文件 ,我碰到过一次,装完这个文件就是损坏的。所以其实你可以试试从新弄一下,换一个系统装

网友:
重建引导分区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13-04-15):
看你是用什么系统,从其他正常运行的电脑复制ntldr文件到这台电脑的C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