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 6325 掉电呢

楼主(2013-03-16):
NX 6325 掉电呢 上到1.4几就掉电到。0.57左右   CPU 核心供电正常 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看来问题不好搞,板子应该也不贵吧

网友:
是不是北桥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
掉电时键盘灯一闪一闪 5VL跳变测量各供电电感没有短路的情况
掉电时电流0.6几到0.3几跳变

网友:
抠下CMOS 电池常按开机键等它电流不跳再按开机键就可以开机了  不知道BISO有问题会不会这样 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机   北桥用机器加焊过了难到要重新植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