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LC888声卡的几点疑问, (已解决,揭贴)

楼主(2013-03-16):
  MS-7309 VER1.3主板,能正常进系统,找不到声卡芯片,测,ALC888 1脚 9脚 2脚 3脚 3.3V正常,5脚 6脚 8脚 10脚 11脚无电压,25脚 38脚供电是6.8V,偏高,以前修到类似板的时候,都是直接换独立声卡了事,但是独立声卡的缺点是,前置的问题没法儿解决,这两天比较闲,所以研究一下,疑问如下

1   实测正常板,11脚复位电压得插上内存跑码过了内存以后,才会有高平3.3V出现,5脚 6脚 8脚 10脚只有6脚有电压1.73V出现,5脚 8脚 10脚都无电压声卡也能正常工作,而且6脚的电压也是跑过内存之后才出现,不插内存的话,是恒低电平,那么这四根线的测试意义是不是重点在于阻值而不是电压,
2    如果拆掉声卡芯片的话,是不是不管跑不跑过内存,复位电压始终为0V低电平,也就是说,南桥需要识别到声卡才会发出这个复位,那么此识别脚位是哪个脚,这么问的意义在于,声卡芯片坏掉的时候,用于判断是桥内部模块损坏还是芯片本身坏,
3    这块主板的芯片25脚 38脚的6.8V是怎么产生的,如下图   b点 5.2V   a点 5.1V     c点  6.8V  拆掉ALC888仍然6.8V,求解

网友:
问题解决,实践证明,5脚  6脚  8脚  10脚中,6脚有电压1.7V左右即可,11脚复位3.3V与6脚时钟信号1.7V都是在芯片正常并且跑过内存代码之后才会产生,拆芯片的话,会导致6脚与11脚均无电压,

由于电路图中是双路供电给ALC888的,所以,拆掉D23后采用5VSB给ALC888供电,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