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映泰945PL-A7G

楼主(2013-03-16):
    又是一个没有图纸的板子。插好电源就自动上电了。诊断卡复位灯常光,无任何代码显示

直接测了CPU上下管,G极无电,再倒回去测总线,G级也无供电,再倒回去测内存,几大供电正常。看了下书本,INTEL的顺序。
内存,桥,总线。CPU。

下面图中划红线和蓝的是一起的,由八脚的6321控制。发现MOS管有发黑,直接拆掉上下管换掉,再测,上下管G级无电压,上管D级5V。还是后来沿G级跑线才知道是由6321控制的。查引脚定义发现RT8105相同,从料板换个换上去,问题解决。

网友:
现在的板 MOS管很少坏的  我都没遇见过

网友:
怎么快速找到那两个MOS管是为总线供电的呢? 一般好像是两MOS管加运算放大器

网友:
可能我表达不清哈。测了总线没有供电,我就在乱整。后来用电筒才发现这二个MOS管坏了。换了二个,连芯片一起换了才解决。上下管产生的是1.5V

网友:
饼哥说一般总线供电位于桥和CPU之间

网友:
经验不错,一下就找出问题

网友:
维修还是眼睛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