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6g电池不开机必杀

楼主(2013-03-16):
acer4736g电池不开机必杀 插电源可以开机的,单独电池不能开机,开机不亮 更换NEC大电容器就好OE907

喻庆国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y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不是吧。大电容还会影响电池不开要

网友:
是哦这种问题头一次听说。看来以后要注意大电容啊。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是它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大电容通病任何机型适用

网友:
好像大电容影响电源不开机,电池可以开机啊。

网友:
这种也是大电容?还真么遇到过
林子大了什么问题都有啊

网友:
楼主你的不开机描述太笼统了,是不上电?还是上电不显?还是上电掉电?

网友:
忘记说明了 是开机不显示可以开机的 屏幕不亮,是通病,方便维修人员不要走弯路

网友:
长见识了,。,。大电容,有它,就什么皆有可能了!

网友:
nec这东西坑爹啊

网友:
大电容,果然是这个问题,我维修笔记本遇到过好多次了,换了大电容就OK,大电容坏了有时候还会影响进系统,档LOGO,希望大家注意。

网友:
确实 像CPU供电这块的大电容性能不良确实会造成很多问题 比如开机不显 开机掉电 进系统死机 等。。。

网友:
NEC大电容的问题  好多 通病

网友:
这种机器和其他机器故障不一样的,别的机器可以加电容器解决问题,这个加电容器不行 必须规划,而且更换比较麻烦的,不容易吹的。最好不要使用热风枪

网友:
是通病,以前碰到过一台

网友:
楼主 这个NEC大电容是保护隔离电路里面的吗?

网友:
CPU供电的上面的 可能滤波不好了 导致电池不开机 电源可以正常开机的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你是才忽悠大家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