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法开机,电感烧黑,求助!!!(请版主把帖子放到主板维修区)

楼主(2013-03-16):
昂达785G+主板,原先用的X2 240,搞了块AD5000尝试开。BIOS里设好后,保存开机,无法开机,开机同时听到,主板上一声很小的清脆卡一声,就像是开关跳的声音。把板子卸下来看,发现电源接口附近有个电感烧黑了。如此。
这块主板09年买的,10年返厂修过一次,当时忘记做记号,也不知是修好的,还是换的良品。电源附近,与电感配的4-5个电容那个均有点鼓,个别有轻微渗锈,这下终于报销了。主板也过保了。
那位大大,能帮我分析下,是哪儿坏了?是什么问题,该怎么修

网友:
先把电感和电容换了在看一下!!!

网友:
电感,供电,MOS测测吧

网友:
黑的件全部换掉试试

网友:
电感黑成这样不是那一瞬间的问题吧,可能啪一声那下不是电感那边的问题啊

网友:
电感烧坏了,修好的可能性不大了!

网友:
mos管测下,把电容换了

网友:
把电容先换了再说

网友:
电容鼓了的都换掉,烧黑的也换掉,然后再测试周围电路

网友:
这板子练练手还可以,用的话可以换块新的了。

网友:
学习了!换电感和电容吧!

网友:
我也有一块板子,板子都烧穿了

网友:
换了以后打一下阻值哦!

网友:
看出坏的都换了,在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