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

楼主(2013-03-16):
一块华硕G41主板,拿来时 不解发 换IO 可以正常解发,但反复跑码,像是不过内存,刷BIOS 无果,测得内存供电 1。2V ,(三代内存) FB脚二个反馈电阻 换过, PWM 芯片也换过,还是1。2V
三代 内存 在内存工作不正常时,是不是 就,只有 1。2V

网友:
1.5哦,楼主配上图,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你这个电压不对,正常是1.5V后级是不是拉低.

网友:
这板子没工作时,内存电压时1.2V

网友:
跑线看看FB脚是否有一些并联电阻!且受控于IO。

网友(2013-09-18):
楼主,到底是当内存还是像是当内存?华硕的板子如果不跑码或者是不过CPU一样的内存电压不正常,以前有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