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60进水多处维修

楼主(2013-03-16):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联想V460,当时机子很多,哎,忙不过呀,可是这客户硬要守到修。没办法就只有抛开其他的,修这台了。
      进入正题,拿到机子我就通电了(因为客户没有给我说进了水),按开关不触发,待机电流在0.008A,未短路。于是拆开机子,这机子不说了,灰很多,全是泥土的灰,拆下主板,当时没有看主板,把灰尘清理了,再仔细看了看,咦!EC这地方发霉了,我就问客户你这机子进过水么?客户说不晓得,他朋友借他电脑拿去用了回来就这样了,(看着情况是在触摸下进的水)给客户说明的情况后,开始维修了,首先清理了腐蚀的地方,腐蚀得还不是很严重的,测了下全部电感阻值正常,通电,现象还是一样不触发,测3,5电感无电压,于是找到图纸,查了下TPS51123,16脚VIN是19V,13脚EN0是0.5V, 汗,这第二步就出问题了,怎么会只有0.5V呢,R268的1脚都有19V的,看来是被拉低了,莫非芯片坏了?再看了看图纸,13脚还有个R269接地,于是静态测了下这电阻,无穷大,哈哈,原来是你啊,高兴也有点早,这是个100K电阻,要和上面电阻分压出来5V,那不是要找个100K?就这样还是有点困难吧,想了下这这信号只要是高电平就可以了,19V也没关系,于是就在废板上找了一个电阻装上,不知道是多少K的,测得有3.7V。在测了下3,5V电感,还是没有出来,奇怪了,再测了下TPS51123的条件,发现只有18脚没有信号,其他都该有的都有了,这18脚是EC给的, 记得这机子以前也修过,论坛也有这样的列子,这引脚不出信号无非就是EC和BIOS导致的。于是把EC加焊了下, 未果,想到换EC麻烦,先刷下BIOS试试吧!不行再换EC,1分钟刷好后,上电,还是不触发,擦,又去测了下3,5V,咦!有待机3,5V了,哈哈,又成功一步了,可是怎么还不开机呢,不管了按条件开查,测得开关有3.3V,按下开关无跳变!用列子短接下,奇迹的开机了,顺利点亮了,还是侥幸修好这机子了。把开关撬开,哇塞,里面都是灰诶!高高兴兴给旁边的客户报价240元大洋!
     感谢ID: HHJ412 的评价,这个问题我的确没想到,以后我会注意,十分感谢!

网友(点评):
240元,这钱挣的很累。

网友(点评):
第13脚满足3V以上就行 但是下面那个电阻随便找个 如果分的电压过大 会不会烧芯片

网友:
好学习,思路很明确,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A:
思路很好,没走什么弯路,但是楼主在哪里做?I3的机器240也太少了吧

网友:
客户在旁边修好了才报价?不怕客户不修·

网友B:
这种还才240,我们进水不开机的清理能亮点 都300起。慢慢的修,不然钱来得少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还才240,我们进水不开机的清理能亮点 都300起。慢慢的修,不然钱来得少啊。

哇,那不羡慕死了,我这边300除非是私人客户,可他是商家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哇,那不羡慕死了,我这边300除非是私人客户,可他是商家呢。

商家还算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商家还算可以

是呀,我这70%都是商家拿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好,没走什么弯路,但是楼主在哪里做?I3的机器240也太少了吧

商家给200不少了,我们这边的价格被新来的一些商家把维修价格弄乱套了,没得办法呀,四川宜宾市!

网友(点评):
价可以搞乱,技术能搞乱吗?

网友:
LZ,分析得还不错,以前修过这样的机子,但好像没修好,得继续加油了!

网友:
感谢ID:HHJ412 的提醒,以后我会注意到这问题,你不说我还没想起这个问题,十分感谢!!

网友:
很多机器当着客户的面维修收不起价钱,有些客户看到你修一下就好,没换什么零件就会在旁边JJYY

网友D:
R269接地,于是静态测了下这电阻,无穷大      而R268的1脚有19V的     13脚EN0是0.5v     怎么会是0.5v呢?R269已经相当于开路了  弄不明白    楼主可以解释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R269接地,于是静态测了下这电阻,无穷大      而R268的1脚有19V的     13脚EN0是0.5v     怎么会是0.5v呢? ...

理论我不是很懂,测得这里不对,就是这样的情况,至于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楚呀!小弟知识浅薄,自学维修!

网友E:
为什么按开关不行,短接就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按开关不行,短接就可以呢

开关里的灰尘多了,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按开关不行,短接就可以呢

短接就等于和按开关一个原理!你不会不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R269接地,于是静态测了下这电阻,无穷大      而R268的1脚有19V的     13脚EN0是0.5v     怎么会是0.5v呢? ...

自学?  厉害

网友:
开关里的灰尘多了,导致不能触发!

网友:
s5_ENABLE  这个脚 没有电压 为什么能是 BIOS引起的啊  不太明白

网友:
还是建议先报价,再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