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瞬间黑屏

楼主(2013-03-16):
三星T190不接主机时,正常出现三星画面和信号信息,接上主机时,瞬间黑一两秒又正常显示

在屏幕黑过之后又点亮的时候电源灯也会灭一下再亮  周而复使

换了个驱动板就好了 ( 换的驱动板是通用板  没有用原机的按键).本想试下是不是按键的问题, 但是只要拔了按键就开不了机

所以请有经验的大侠帮一把  到底是按键可能性大还是MCU可能性大?

补充内容 (2013-3-17 15:49):
是按键问题,通病果然很厉害

网友:
按键拔掉试一试若正常就是按键问题。

网友:
换驱动板就好了,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大一些,刷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按键问题,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换按键 刷数据

网友:
你把那几个贴片按键会拆了,
一试不就知道是按键还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应该拆开看看,有没有让别人动过,也可能是MCU虚了。

网友:
照LZ说的现象,很可能是控制面板的按键有漏电,这个很好处理.不过怪就怪在LZ说换了驱动板就好了,这就说明不是按键的问题了,脑子有点晕......

网友:
T190是拔出了开关会开不了机,但是可以把开关留下把菜单那边的按键拔出了试机,看你的问题应该是按键坏了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有一个地方没说清楚 换的驱动板是通用板  没有用原机的按键  所以我会换从按键入手  后续情况我会继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