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以用音频的PE!!

楼主(2013-03-16):
哪位大侠那里有可以正常运行播放音频的PE系统啊!怎么我用的PE全都不能播放音乐啊!好多软件都不支持!求办法!

网友:
PE 是微软开发的测试系统,很多驱动和框架都不支持的,真正称不上系统,别徒劳了

网友:
好像还没有听说pe带音频的。

网友:
有音频也没有什么用呀

网友:
我有可以用的PE,名字叫金手指的,可以自己在网上下,主要还是太大了,上传不了,进了PE里有个驱动安装,装好就可以了,支持显卡声卡和网卡,但是太新的芯片是不支持的

网友:
我之前用过一个可装驱动的pe,这个是可以实现的。启动pe后再运行驱动安装程序

网友:
pe好像米有支持声音滴

网友:
很多PE都支持显卡声卡网卡的,要自行安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