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3J开机大概要一分钟才显示LOGO

楼主(2013-03-16):
华硕N43J开机大概要一分钟才显示LOGO  只要能开到机什么都正常BIOS刷新过了  还是一样 现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还请大家帮我揣摩揣摩这个机器 出个意见

网友:
从一开机 电流表从1.35跳到1.80 然后在1.85这里大概停留一分钟这样又跳到2.20就可以显示了 纳闷了是显卡还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电容问题

网友A:
估计南桥问题吧

网友B:
cpu那里加2个电容试试。

网友:
這兩天有修到一台 ASUS K42JP 他不裝硬盤的時候開機要兩到三分鐘才看到LOGO 裝了硬盤後,按下開關就馬上看到LOGO 不知您是否也跟我這狀況一樣,另HM55 南橋發現很愛空焊,拔下來植球後重上後也要注意是否盤面與錫球焊接良好,建議做BGA時芯片上邊放個壓重物會好點

网友:
BIOS和显卡方面可能性最大。

网友:
不是南桥我换了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南桥问题吧

不是南桥 我换过了    估计是显卡 不过我还没有 对显卡下手  因为他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看客户怎么说先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那里加2个电容试试。

这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