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I显卡维修问题

楼主(2013-03-16):
最近接一批显卡、接口只有DVI和HDMI 所以在测试的时候  用VGA 数据线、(当然用了转接口)诊断代码正常 可是 屏幕不显示.....之后又用DVI数据线  。 “有显示了”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查74有无输入与输出

网友:
你的转接头不对他的型号

网友:
原来是显卡必须用DVI线...

网友:
转接头不对我遇到过

网友(2013-04-25):
转接不同,还有就是DVI没有VGA信号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