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Q7T3

楼主(2013-03-16):
这种显示器可能很少人碰到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像灯管问题,一闪一闪的,电源板的电压一跳一跳得,有时大,有时小,高压包旁边的电阻电容都拆出来量过都好,结果就拿另一个显示器的电源板来试一下,还是不行,气死我了,然后加焊高压包,也不行,叼,然后再把另一台显示器的驱动板拆出来式一下,日,原来是驱动板少的BOIS坏了,把3.3V啦低,有时骗大,然后把屏供电飞过去,OK好了。

网友:
你应该先看看电压的,看是什么电压 不稳定

网友:
那个电源板是22V的,老是跳,是驱动引起的,驱动板的BOIS坏了,把3.3V搞得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所以把屏供电飞一个过去咯,那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