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230白屏

楼主(2013-03-16):
同行拿来显示器,加电开机正常,字体断线发虚,判断为屏线故障,手头正好有台客户的长城M2336显示器,其屏线与M2230屏线一样带换完后一切正常,拔掉屏线装回M2336交给客户拿走,处理原机屏线。问题来了,插上后直接白屏,更换屏线还是白屏,查屏保险正常,也有5V供电,难道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先换个驱动板看看。不行在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屏线  屏显供电    屏   驱动板   都可以是白屏

网友:
我有个长城的显示器也是白屏,弄了两天没有弄好

网友:
屏上有5V,白屏和驱动板有什么关系,是屏问题,屏上有5V 12V  24V -6V,你的有吗?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了,换了后好了,让一根排线把驱动板害死了

网友:
非常郁闷的事

网友:
屏线不一样是吧?还烧了个驱动板。

网友:
。。。现在机器又白屏了,无解,难道是屏坏了?

网友:
应该 是那条屏线问题 导致烧屏或烧屏电路

网友:
屏线插反了?

网友:
可能 是屏的问题  主要查看屏线

网友:
屏线既然有问题,先换了再说,换了以后再继续 查

网友:
屏线不匹配还会直接烧屏的啊

网友:
屏线  驱动板   屏    先看看驱动板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