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烧保险丝的原因!希望能给个思路哦!

楼主(2013-03-16):
一台长城300P4-PFC电源插电烧保险丝.....已经烧了两个了!

已经检查的地方如下:
辅助电源C3866无任何击穿
两个主开关管无击穿
分别测量两个大电容之间,和单个大电容之间的阻值,没有短路,充放电后基本停止在两个均压电阻的阻值附近
分别分别测量四个市电整流二极管....无击穿!无漏电!
逐一测量市电输入端的直流电阻值....正常....

如果是用26.5V的交流接在原来220V交流输入的地方....大电解两端的电压是正常的....看不出有任何大负载的情况.....

怀疑是有元件不耐高压的软击穿情况....但什么情况能经受两次220V高压软击穿后仍然正常呢?

==============

说明一下....此电源原先是大电容鼓的故障....更换了两个大电容....均压电阻和主开关管后测试过几次....都很正常......然后放了几天后出现插电有轻微吱吱声的故障.....经查为+5VSB输出端的一个保护二极管击穿导致....拆掉这个二极管后就出现了这种烧保险的故障.....

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5VSB输出过高的话....拆掉保护二极管会烧辅助电源吧.....怎么现在辅助电源管没烧呢?

网友:
楼主不知有没检查一下尖峰吸收电路的元件,5VSB的保护二极管?是6.2V的稳压二极管吗?为什么不装新的上去呢??你不怕5VSB会电压过高吗?

网友:
是呀,知道哪引起的,为什么不装上呀。。。。。

网友:
首先,对这种长城电源,你换大电容的时候,一定要换掉均压电阻!
另外,那个稳压二极管你也最好装上去,不然辅助电源过流时不会保护,烧保险也就很正常了。毕竟长城电源的辅助电源,开关管的保护设计得比较完善,所以长城的辅助电源故障都不见得就会烧了开关管的!
第三,你还得查查两个13007BE结电压是否对称,不然也会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