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与Win7共享打印机的详细设置方法

楼主(2013-03-16):
XP系统中打印机共享怎么设置   一、将本地打印机设置成共享打印机,让局域网内其他用户也可以使用。
  ①打开“开始”菜单中的“打印机和传真”;

  ② 进入“打印机和传真”窗口后,右键单击需要共享的打印机,然后选择“共享”;

  ③在弹出窗口中我们选择“共享”然后“共享这台打印机”,并起个共享名“lichaoMP140”,然后确定;

  ④ 这时,就将我们电脑设置成了共享打印机,打印机图标比之前多出一个“小手”,这说明我们设置共享成功,这台打印机已经可以在局域网内被其他用户使用。

  二、如何找到共享的打印机,并通过局域网中所共享的打印机来打印?

  刚才讲的是本地安装服务端,现在是安装客户机,只要添加这台共享的打印机就可以实现网络共享打印的实现;

  ①在执行“添加打印机”的第三步时,选择“网络打印机”,点击“下一步”,用户可以在此处设置查找打印机的方式;

  ②如果用户希望在工作组中查找打印机,可以点击“下一步”,弹出“查找打印机”对话框。由于在局域网内部,可以选择“键入打印机名,或者点击‘下一步’,浏览打印机”单选项。

  ③用户可以输入打印机名称也可以点击“下一步”,弹出“浏览打印机”对话框。在这里,“共享打印机”列表框中列出了域中的所有共享打印机以及与打印机连接的计算机。如果局域网中有多台打印机,用户可以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打印机。

  ④点击“下一步”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用户可以设置是否将打印机设置为默认打印机。

  ⑤点击“下一步”按钮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显示了用户设置的网络打印机的情况,点击“完成”后,就可以像使用本地打印机一样地使用网络打印机了。

  Win7系统中打印机共享怎么设置

  一、将本地设置为共享打印机,在局域网中让其他用户使用!

  现在许多使用Word办公的朋友几乎都是Win7系统了,所以这里再来详细的讲解下Win7中怎么设置打印机共享。首先,取消禁用Guest账户,因为别人要访问安装打印机的按个电脑就是以guest账户访问的。点击【开始】按钮,在【计算机】上右键,选择【管理】,如下图所示:

  在弹出的【计算机管理】窗口中找到【Guest】用户;

  双击【Guest】,打开【Guest属性】窗口,确保【账户已禁用】选项没有被勾选;

  设置共享目标打印机:点击【开始】按钮,选择【设备和打印机】,如下图:

  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想共享的打印机(前提是打印机已正确连接,驱动已正确安装 ),在该打印机上右键,选择【打印机属性】,如下图:

  切换到【共享】选项卡,勾选【共享这台打印机】,并且设置一个共享名(请记住该共享名,后面的设置可能会用到),如下图:

  高级共享设置:在系统托盘的网络连接图标上右键,选择【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如下图:

  记住所处的网络类型,接着在弹出中窗口中单击【选择家庭组和共享选项】;

  接着单击【更改高级共享设置】;

  如果是家庭或工作网络,【更改高级共享设置】的具体设置可参考下图,其中的关键选项已经用红圈标示,设置完成后不要忘记保存修改。

  注意:如果是公共网络,具体设置和上面的情况类似,但相应地应该设置【公共】下面的选项,而不是【家庭或工作】下面的;

  设置工作组:在添加目标打印机之前,首先要确定局域网内的计算机是否都处于一个工作组,具体过程:点击【开始】按钮,在【计算机】上右键,选择【属性】,如下图:

  在弹出的窗口中找到工作组,如果计算机的工作组设置不一致,请点击【更改设置】;如果一致可以直接退出,跳到第五步。注意:请记住【计算机名】,后面的设置会用到。

  如果处于不同的工作组,可以在此窗口中进行设置:

  注意:此设置要在重启后才能生效,所以在设置完成后不要忘记重启一下 计算机,使设置生效。

  二、在其他计算机上添加目标打印机:
  注意:此步操作是在局域网内的其他需要共享打印机的计算机上进行的,此步操作在XP和Win7系统中的过程是类似的。添加的方法有多种,介绍其中的两种。

  首先,无论使用哪种方法,都应先进入【控制面板】,打开【设备和打印机】窗口,并点击【添加打印机】;

  接下来,选择【添加网络、无线或Bluetooth打印机】,点击【下一步】;

  点击了【下一步】之后,系统会自动搜索可用的打印机。

  如果前面的几步设置都正确的话,那么只要耐心一点等待,一般系统都能找 到,接下来只需跟着提示一步步操作就行了。
  如果耐心地等待后系统还是找不到所需要的打印机也不要紧,也可以点击【我需要的打印机不在列表中】,然后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接下来的设置就有多种方法了。

  第一种方法:

  选择【浏览打印机】,点击【下一步】;

  找到连接着打印机的计算机,点击【选择】;

  选择目标打印机(打印机名就是在第二种中设置的名称),点击【选择】;

  接下来的操作比较简单,系统会自动找到该打印机的驱动安装好。至此,打印机已 成功添加。

  第二种方法:在【添加打印机】窗口选择【按名称选择共享打印机】,并且输入 “\\计算机名\打印机名”(计算机名和打印机在上文中均有提及,不清楚的朋友可分别查看第二步和第四步设置)。如果前面的设置正确的话,当还输入完系统就会给出提示(如下图),接着点击【下一步】。

  注意:如果此步操作中系统没有自动给出提示,那么很可能直接点击【下一步】会 无法找到目标打印机,此时我们可以把“计算机名”用“IP” 来替换,如下:

  例如IP为10.0.32.80,那么则应输入“\\10.0.32.80\Canon”。查看 系统IP的方法如下:

  在系统托盘的【网络】图标上单击,选择【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

  在【网络和共享中心】找到【本地连接】,单击;

  在弹出的【本地连接状态】窗口中点击【详细信息】,如下图:

  下图中红圈标示的【IPv4 地址】就是本机的IP地址。

  接下来继续前面的步骤,和第一种方法一样,系统会找到该设备并安装好驱动,读者只需耐性等待即可;

  接着系统会给出提示,告诉用户打印机已成功添加,直接点击【下一步】

  至此,打印机已添加完毕,如有需要用户可点击【打印测试页】,测试一下打机是 否能正常工作,也可以直接点击【完成】退出此窗口;

  成功添加后,在【控制面板】的【设备和打印机】窗口中,可以看到新添加的打印机;

网友:
如果是家庭使用,且只有一台电脑的话,最好将此项关闭,容易成为无聊小黑**客攻击的漏洞

开始——设置——控制面板——网络连接——右击本地连接——属性,选中“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卸载即可【当然最好是去掉√,确定】

网友:
这么复杂!不用吧!就点他们自带的就行吧!
我们都是这么设置的!

网友:
学习了。这个帖子很实用

网友:
没折腾过,看起来很复杂。。。

网友:
不断学习提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