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V3000 不开机

楼主(2013-03-16):
原本是常见的显卡门,但是我拆机状态下上电时,不慎将主板短路,南桥有个叫APL5912的1.8V转1.2V的稳压模块烧了,有大神支支招么,用什么器件能代替么?
不开机

网友:
测量一下后级输出点的对地阻值 加个电阻降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