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80V 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3-03-16):
华硕U80V 不定掉电,掉电后 在次开机电流0。063A,要把电池取了 放10来分钟才可在次开机,刷过BIOS 换过南 加焊过所有电源蕊片和EC 无效。各位朋友,谁有维修思路,或图纸

网友:
是不是转换电压管有问题。

网友:
有时几分钟掉,有时系统都没进就掉,有时1小时才掉不好测量啊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进水不过内存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