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19‘接信号无显示

楼主(2013-03-16):
如题接信号电源灯亮屏幕无显示,拔下信号线显示无信号,接上信号就黑屏无反应。芯片是RTD2025L如果是程序麻烦发一个

网友:
检查一下VGA线与VGA接口和附近的元件。2025L的程序很多,说明不详细。

网友:
不一定是程序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2025的,刷程序,有90%以上的机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