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个ASint 内存缺件的零件规格

楼主(2013-03-16):
下面是内存图片,目前缺少三个红框框的零件,有谁知道告诉我下:
1.电容一颗(是不是0.1uf的?)
2.缺少电阻一颗(是不是3欧姆的?)
3.缺少两只脚排阻一颗(是不是22欧姆的?)
图片

网友:
电容根据周边的找个头相似的就ok,电阻测量旁边的就可以,每颗闪存的外围元件是相同的。

网友:
从别的内存上相同位置拆个换上就行

网友:
旁边不是有吗,参照旁边的就行了

网友:
看旁边的测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