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7-M PRO BIOS怪问题

楼主(2013-03-16):
手里面有几片ASUS P8H67-M PRO的主板

有没有看到什么不一样???两个型号看起来都一样,但是注意看,一块i主板的IDE ,LPT,TPM 还有少两个usb接口,一个是ASUS P8H67-M PRO REV:1.00还有一个是ASUS P8H67-M PRO REV:1.01的,本来主板有点小问题但是能跑码的,想刷个bios的,没有想到一刷就不跑码了,我想官网上的bios应该没有问题吧,后来我又刷了好几个版本,还是没有用这下觉得没有戏了。打电话给工厂朋友怎么回事,发了两个bios给我,刷完了神奇的跑码了

网友:
你朋友是厂家的那么好,发给你当然解决了,但没说什么原因吗

网友:
楼主朝廷有人,厉害啊。呵呵

网友:
一看都是非行货产品,绝对没有正规华硕条形码,都是广东人从台湾搞过来的测试品之类的货,或多或少都有小问题。

网友:
朝中有人好做官

网友A:
这就是LJ华硕的东西了。。。V1.00和V1.01。。。不过它也教会了不少通路主板学这点。
我测试过不少品牌主板,看起来不同,但主件一样的,刷不同的BIOS都能正常跑码!

网友:
我昨天还遇到一块H61的主板。不读内存。到管网下个BIOS。结果不跑码了。  怎么刷都不可以了。 郁闷死。

网友:
什么型号,发过来我看看有没有这个版本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LJ华硕的东西了。。。V1.00和V1.01。。。不过它也教会了不少通路主板学这点。
我测试过不少品牌主板 ...

那为什么有的品牌的台机,他们的好多的多是代工的,刷原版的bios没有用啊,主板也是一样的啊。最后还是刷品牌机器型号的bios就好了。但是你说的情况也是会有的

网友:
支持一下,也碰到不开机的情况了

网友:
我刷之前都会把原BIOS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