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d0.50,b2到c1不动

楼主(2013-03-16):
华硕p5n73-am主板测试卡跑d0.50.b2到c1不动,是不过内存吧,测内存3.3v1.8v.vtt0.93v正常,测内存旁排阻靠内存一测电压有的是0.93v.有的是0.34v这个0.34v电压正常吗
华硕

网友:
内存用橡皮擦了没,插槽用酒精刷下。一般会好吧!!

网友:
昨晚修过台类似的,刷BIOS解决了

网友:
刷一下bios就好料

网友:
d0.50.b2到c1不动
,是BIOS检验内存不过。。
刷BIOS基本上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我有一台P5QL-EM跑码 d0
楼上各位先进们说的动作都做了
仍然没有用
谢谢

网友:
谢谢各位指点,试试看

网友:
一个 是bios 还有一个是bios跳线 我现在有一块就是跳线问题

网友:
刷BIOS吧 一般都可以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