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挂第二块硬盘时不能启动

楼主(2013-03-16):
有一联想台式机,自带一块硬盘(SATA),安装有系统,能正常启动。另加一块硬盘(SATA)也安装系统。单一硬盘都能能正常启动,同时以另加一块硬盘为启动盘时,两块硬盘同时挂上能正常启动。但以自带硬盘为启动时,同时挂两个硬盘,开机后,在显示屏左上角有一光标闪烁,但不能启动系统。有谁知道原因吗?
不开机
不启动

网友:
你新加的硬盘系统重新在联想机器上装系统,多用几个工具装试试,品牌2机有些GH的系统部能引导,比如用硬盘安装器装一下试试。。。。。。。

网友:
有些品牌机很变态的,连格式化盘的工具都挑,有些工具格的盘不认。很早就遇到过,其实就是品牌机的杂牌主板造成的。

网友:
也很想知道,我的一台新装的兼容机也有类似情况,不过不是光标,是蓝屏了

网友:
补充一下,刚开始两个硬盘一起挂上,可以用的。由于检测到自带硬盘有错误,处理了自带硬盘,就出现问题了。

网友(2013-09-13):
昨天我就有一台联想的机子,原是80G,再加一个320G,同时挂起就是不能启动!

网友:
好像是引导信息不正常了

网友:
用DESK修复引导就OK了

网友(2015-02-13):
你好,我的情况和你是一样的,,特来请教
本来是好用的,后面就启动不起来了,只好把第二个硬盘用硬盘读取器当作外置硬盘。。。。太不方便了。 求解!~ 祝新年愉快 我QQ:398390378

网友:
应到区重新写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