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USB供电芯片 N402 G546B2 能用L451 G546B2代换吗

楼主(2013-03-16):
请教一下各位师傅,笔记本USB供电芯片 N402 G546B2 能用L451 G546B2代换吗

网友:
联想B460  板号 l46 dis mb 09911-1m    USB供电芯片 N402 G546B2 能用L451 G546B2代换吗  是不是对上G546B2这个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测一下 脚位一样就可以。

网友:
可以的,USB芯片没有过多要求,只要供电和地线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你尽管代换,只要供电煤短路就没事

网友:
应该是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