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宏基4535G不触发 BIOS问题

楼主(2013-03-16):
今天修到一台宏基4535G的笔记本不触发,测3V 5V待机正常后 再测EC晶振正常有波波 侧EC工作条件127PIN ACIN 电压3.3V正常 101PIN EC_LID_OUT# 3.3V    100PIN  EC_RSMRST# 0.64 V此脚通至南桥  纠结!以为后级短路。 量得阻值900多欧 正常!更换EC后无果。 再测BIOS电压时 发现1PIN 无电压 正常待机应该有0.55V左右 EC_SPICS#/FSEL# 片选信号 通至CPU 用示波器测试无波形。BIOS的供电正常的情况下 刷了BIOS程序  无果,再本论坛谈搜寻换了多个BIOS程序后 一样不触发 正好今天同时来了2台4535G的笔记本 调换上能触发的BIOS芯片后  此机修复成功 !但是郁闷本论坛有谁有此BIOS程序是能用的!希望好心的朋友能传个给我 (附:宏基4535G的BIOS经过一晚的研究,此BIOS是官方封装加密的。)谢谢那位朋友可以给份能用的BIOS。谢谢了!还有次机的BIOS芯片以为坏了 ,发了个新的BIOS芯片!刷了一样无果 必须要原机的BIOS才可以用!

补充内容 (2013-3-19 18:34):
厂家发个BIOS换上好了

网友A:
.....早就跟你说BIOS问题

网友:
把好的BIOS备份试一下, 看好不好吗?

网友:
用好的BIOS备份了!一样的!不触发
还有奇怪的是刷BIOS的时候数据查空既然错误!后来将BIOS解锁了!就可以查空了!
备份了 刷了还是一样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跟你说BIOS问题

什么????意思

网友B:
你不是来了两个,自己保存一个就好了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来了两个,自己保存一个就好了呀。

保存了!刷进去一样的 不触发 我是用万能BIOS工具备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保存了!刷进去一样的 不触发 我是用万能BIOS工具备份的!

还有这样的事。论坛的老大高手讲一下,听说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D:
ACER的BIOS加密还没遇到过 楼主把坏机器上的BIOS装在好机器上行吗

网友E:
更换BIOS芯片再刷一次,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ACER的BIOS加密还没遇到过 楼主把坏机器上的BIOS装在好机器上行吗

行的 把别的同型号机器调换时可以的 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E:
更换BIOS芯片再刷一次,试试行不行

换过两个了!刷了N次了!下载分都不知道扣了多少了!

网友F:
BIOS坏,为什么RSTRSM为什么只有0。65V呢

网友:
他触发开机应该有个高低高的跳变 RSTRSM信号低电平有效 他一直保持0。65V 所以就考虑是不是EC问题
然后就换了EC 还是一样不触发  正好 来了个一样的4535G 把BIOS调换了 就触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BIOS坏,为什么RSTRSM为什么只有0。65V呢

他触发开机应该有个高低高的跳变 RSTRSM信号低电平有效 他一直保持0。65V 所以就考虑是不是EC问题
然后就换了EC 还是一样不触发  正好 来了个一样的4535G 把BIOS调换了 就触发了

网友G:
还未解决吗  解决了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未解决吗  解决了说下

没有解决 再等着有谁有这个能用的BIOS 芯片换了  BIOS程序刷了N个了  还是不触发!换原机的OK的

网友:
奇怪的毛病,放电试试

网友:
万能的BIOS备份有时会出错的,换几个备份软件看

网友H:
请问 更换 另外一台机器的BIOS之后 1#的电压为多少?   你用的是 什么编程器。

网友:
楼主恭喜你啊,俺只能叹啊,谁让俺没有示波器啊

网友:
宏基的本本 BIOS 挂的蛮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问 更换 另外一台机器的BIOS之后 1#的电压为多少?   你用的是 什么编程器。

3.3V 我用的是西尔特280U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遇到一台4535G不触发的,ACIN的电压为6。6发,这如何修才好?

6.6V?万用表是不是没有电了!我的万用表没有电了 电压也是很高的!换了个电池测量就准了

网友:
万能的BIOS备份有时候备份的BIOS 容量不正确,我已经遇到很多次了 。

网友J:
我有个不过内存的,CPU,北桥换过了。电流跑1.2A无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有个不过内存的,CPU,北桥换过了。电流跑1.2A无跳变。

直接飙升到1.2吗?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

网友:
有一次跳变,0.7直接跳到1.2.然后来回跳。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论坛的老大高手讲一下,听说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04-19):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呀?

网友K:
我也有这样一个本本。刷了BOIS也是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有这样一个本本。刷了BOIS也是不触发!

我发了个厂家的BIOS好的

网友:
学习了,有这个BIOS吗

网友:
看看除了BIOS还有 别的刷码芯片吗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BIOS发上来大家分享下。以后碰到了直接刷个。

网友L:
用编程器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编程器能行吗?

我的编程器是U280 西尔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