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58,无待机电流,有3v 5v,不触发?

楼主(2013-03-16):
EC wpce775laodg  95脚有3.3v电压,4脚vcc无供电,后进6262的48脚查6262 ,22脚vcc+5v_S5无供电,+5_s5经pq519场效应管转出来的,pq519 2脚无15v电压,6237  20脚nc也没有15v电压,我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从哪里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忘下面修了,忘高手指教?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先

网友:
求助的图纸也要点呀

网友:
15V的供电要么是保隔过来的,要么是系统供电5V电感升压来的,没分下图中了。。

网友:
查找S5-ON信号啊 没有这个信号分压是不会导通的

网友:
S5_ON没出来,PR97的另一端应该有15V

网友:
都没待机,想多了吧

网友:
1、拆掉PQ9,看看5VS5是否已经出来
2、如果不出来,再查15V,这个是待机芯片出来的电压经过两个升压二极管升压出来的

网友A:
拆掉PQ9,PQ9 2脚8.8v   3脚12v,PQ519,1脚5v,3脚5v,2脚12v,5v_s5电压出来了 ,接下来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PQ9,PQ9 2脚8.8v   3脚12v,PQ519,1脚5v,3脚5v,2脚12v,5v_s5电压出来了 ,接下来怎么查?

现在很忙,晚上回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