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贴片机电源,通病。。。。MRKOR4-H

楼主(2013-03-16):
韩国贴片机电源,输出24 V 通病都是烧二个二极管,型号是B3806在网上查不到参数,有的用IN4007可以代用,有一个就不行,指示灯亮10钟就没了,也没电源输出,是不是那个二极管不能代换。。。。有修过这个电源的朋友吗?

网友:
在百度也有个同行修到一个这样的电源,上面说是用ERB38代换。。。。

网友:
1N4007是低频二极管,低频整流还可以,高频的话就得考虑频率问题!

网友:
用快恢复管,1N4007是1A的低频管,耐压1000V。用RU4、RU2之类的快恢复管代用吧。

网友:
都是高人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网友:
第一次听过

网友:
B3806就是用ERB3806,600V/0.8A的快恢复管——

网友:
B3806就是用ERB3806,600V/0.8A的快恢复,管学习了

网友:
开关电源输出端的整流二极管竞然用IN4007二极管代替,楼主真是极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