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风油机板报IO通讯错误,SLC 500 的plc CPU flt灯闪

楼主(2013-03-16):
今天接到2块板,一块是AB C500 1747-L553  CPU模块,FLT灯闪,一块是船用风油机板,报IO通讯错误,不知道怎么查,前辈们给点思路,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看都没有看到过哦,祝你成功

网友:
这种的也修呀,都没见过还怎么谈修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的,通讯错误先查通讯线,我看图片好像是用串口线,看下通讯定义!再查板上的通讯芯片!

网友:
IO报错,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如果程序的问题就难办了,宇光版主帮忙分析一下啊。

网友:
一般修这种版。。只能凭自己的基础打对地阻值。。。那个阻值不对就换那个。。。再找一些芯片的本身的PDF图纸对比。。。。。

网友:
得有资料,不然就得找一个好板抄,软件没有硬件查了来坏的也白忙活。

网友:
工业板怎么都是芯片多 电容电阻少呢????

网友:
工业板为什么不能芯片多,电容电阻少呢?
另外我怀疑你涉嫌灌水,请注意发言。

网友:
版主明鉴,十万个为什么都是问出来的,正因为答案在你们这些大神看来是比常识还要常识的答案,但对于新人来说这答案确实值得去追寻。所以俺先去找度娘问问。

网友:
都没见过还怎么谈修

网友(2013-04-25):
查一下锂电池有没有电了,如果没有电的话是程序跑了,如果没有原程序的话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
是罗克韦尔的500系列的PLC,目前可能已经停产。
里面是编写有程序的,是一种可编程序控制器,而且到目前为止,罗克韦尔的编程软件高低版本不兼容,必须用原作者当初下载程序的版本才能联机通讯,否则你想上载读取都不行的。
如果程序出问题的话,即使硬件正常,也会报错的,而且最好是连别的底板,模块等整体组合在一起检查,否则正常的额硬件,也会报错的,因为PLC的CPU里面,编程的时候,已经写入了硬件组态配置了,只要硬件模块发生变化,就会报I/O错误的。
我发的图片是RSLOGIX5000系列的

网友:
程序的问题已经还给客户了,多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IO是什么东东,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