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45显卡短路,引起无3V、5V

楼主(2013-03-16):
       前几天客户拿来一台三星的Q45,点不亮。拆机看显卡的那路有点变形,随便弄了弄有突然好了,测试页很好,过几天后有出现了这现象,今天在怎么弄就是不亮,用万用表一测,傻了,3V,5V都没有,我郁闷了,机器都可以触发了啊,并且电流都到0.15了怎么会这样???
     用手摸max8734发烫,查了好久,没有思路,放哪里,过会在弄。。。。。
     突然想到有可能是后继短路引起的。

Q31是3.3V后继的场管,测1,2,3脚对地短路,用烧机法测。
用一个电源头,正极焊在1,2,3脚,负极接地,把电压调到3V,用手摸,显卡下面的电容发烫,前面说过,刚开始的时候显卡那里有点变形。显卡坏,换个显卡好了。

这机器与其他机器不同,它的开关,EC供电不是由P3.3_AUX供电的,是由3V线性电压供电的,所以这机器可以触发与有没有3V、5V没关系。

附上这机器的图纸

三星Q45 Schematic Diagram.pdf

/:)清风陈锋 + 5 赞一个!

网友:
都没人回复呀。这种还是少见

网友:
受教了 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图纸很好啊,只是现在用不着,等哪一天需要就来下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