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高压条怎么修啊,今天第一次接触LED的

楼主(2013-03-16):
今天接一太显示器,开机无灯光,应该是有显示的,以为是普通LCD高压板,接下打发走顾客开始拆,拆开才发现是LED的,别人修过,估计跟一样也没搞过LED,拆开发现输出是6PIN的,2-  2+  2-量了2个+电压,开机跟关机都量的有12V电压,开始以为这应该可以亮啊,电压都有了,于是拆灯管,更是一头雾水,6跟线,不知道怎么连的,量了半天才发现原来是52个LED,13个一组,有4组,量了LED都是好的,准备用可调电源开可否点亮,郁闷的是调到20多V了还是不亮,不小心短了下表笔,555555555,居然把我的305D电源烧了,哎,后来才想起串连电压应该高点,发现一个LED差不多2.6-2.7V左右亮度差不多,现在有几个问题问问各位DX

1,LED高压板2个+级电压应该是多少,每一款都不同吗,好象,那我这个的电压应该用多少的,
2.这个高压条应该是坏了,应该怎么修呢,板上没什么东西,就一个IC型号是BT3251,2个电容,一个应该是MOS管吧,还有个升压线圈
3.如果买高压条是不是有电压的分别,我这个应该买多少电压的

网友:
刚无意中中短接了IC的2个脚亮了,但是上面的MOS管好烫,但用了差不多半小时没什么问题,想问下这样短了有问题吗,BT3251  八个脚的IC

网友:
得好好研究 ,我还没修到LED背光电路坏的呢

网友A:
LED灯坏了  一般不会全部坏  最多一两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灯坏了  一般不会全部坏  最多一两个

没坏,我现在把那个IC的其中2个脚短接,可以用了,但是高压条上的MOS管很发烫,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我觉得用不了多长时间  建议换个

网友B:
应该高压电源处理芯片工作有问题,也就是你说说的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高压电源处理芯片工作有问题,也就是你说说的IC

应该是他的问题,外围没什么元件查了都没什么问题,这个IC在百度上居然找不到资料,郁闷,

网友:
问一下 6P  2-  2+ 2- 什么意思啊   2+就是正电压么   2— 是什么啊

是的

网友:
LZ可以去买个升压板换了就OK了

网友(点评):
就是是升压板不知道怎么买,不知道是不是跟以前那种灯管的一样,随便一个板都行,还是一定要按照电压来

网友:
LED高压条,三星的机子我碰到好多,不过手上没LED的资料

网友:
LED显示器修起来感觉要比LCD的麻烦

网友:
还没修过LED的,不过一个LED灯珠应该在3V左右,13个串联的话是不是需要39V左右的电压呢?52个为4组并联?
望高人解答

网友:
24V以上吧,不然驱动不起来啊

网友C:
那么短路使用是不行的,MOS管会烧掉的

已经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短路使用是不行的,MOS管会烧掉的

被你猜中了,加10分,哈哈,已经烧了MOS管了,现在买高压板不知道怎么买,按照电压买吗,还是随便一个高压板都行啊,问过一个TB店,问他输出多少V,告诉我12V,我倒,在问他,他就不鸟人了,郁闷,

网友D:
把电源管理换了,应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管理换了,应该就好了

换还不如买一个升压板,在说也找不到这个心片

网友:
LEDb背光没有什么困难的,只是用LED代替了灯管而已,每个LED有3V压降,根据个数可以算出供电时多少,前端有驱动IC,旁边没有几个配件,挨着测量即可,必须时需代换驱动IC,再有就是LED需要升压,直接供来的电压即使能够点亮LED,也会很暗。

网友:
这个真的没有搞过,期待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E:
能是高压IC保护,mos管或高压线圈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哪个IC坏了,MOS管是 好的,后来短接了才烧的,线圈应该也没问题,因为短接了还工作了1-2个小时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是高压IC保护,mos管或高压线圈坏了吗?

应该是哪个IC坏了,MOS管是 好的,后来短接了才烧的,线圈应该也没问题,因为短接了还工作了1-2个小时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哪个IC坏了,MOS管是 好的,后来短接了才烧的,线圈应该也没问题,因为短接了还工作了1-2个小时了的 ...

这个BT3251B的数据我也没找到,感觉IC坏的可能性应该不大,你偶尔短路亮了可能是去保护了,mos管过热说明回路有过载现象,应该从高压末级查起,接一组背光并屏蔽其它三组来轮流试,逐级往回查。一点愚见,不知道对否?

网友:
直接短接,一天芯片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哪个IC坏了,MOS管是 好的,后来短接了才烧的,线圈应该也没问题,因为短接了还工作了1-2个小时了的 ...

差点就忘了,刚开机时背光亮吗,还是一直黑屏?

网友:
差点就忘了,刚开机时背光亮吗,还是一直黑屏?

网友:
买个LED高压条是按针数的。你的是6PIN,就要找这个规格的。一般高压条升压后的电压是50V多。你查下你的高压条可有50V的电压,再查查IC资料,看看它的工作条件。要修的话,得把那个MOS管换了!

网友:
能回答的详细一点吗 学习学习

网友:
修太麻烦 换升压

网友(2014-11-13):
不就修个DC-DC电路,有这么难吗?

网友:
一个led就是3.2-3.6v就可以点亮,亮度可以调整就是40多50v这样。有多接头的通用高压板的。不过我没看到你电路的结构,最好能上个图片看看。

网友:
不是正负极接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