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cx120 投影机

楼主(2013-03-16):
已经换了新灯泡,投影看图。不知该如何修复。希望大大们给个思路

网友:
里面的液晶片出问题了

网友:
能讲一下具体是液晶片的什么故障吗?

网友:
dmd晶片的问题

网友A:
看图液晶片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cx120用的是070的液晶,并不是现在变态的容易死的094,111之类。要确定是否液晶问题打开RGB的方格测试就知道,看图下半部分正常,估计光学通道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大。运气不好真的会是干掉了蓝色液晶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图液晶片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cx120用的是070的液晶,并不是现在变态的容易死的094,111之类。要确定是否液 ...

谢谢师傅的指点。这东西自己没维修过,真不敢下手。不知在拆修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哪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师傅的指点。这东西自己没维修过,真不敢下手。不知在拆修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哪几点。

你能修吗?大概要什么价格。

网友A:
修这些问题,我个人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难度。小意思。俺们每年所经手修过的投影保守点算起码不少于1000台这个数量,修了这么多年早就麻木了。你自己用软件看下三个红绿蓝方格是否完整先,如果完整的话这种问题你自己都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这些问题,我个人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难度。小意思。俺们每年所经手修过的投影保守点算起码不少于1000台这个 ...

不知你用什么软件看三个红绿蓝方格是否完整的,是用AVIA的颜色调试图?希望师傅帮帮忙,谢谢先。

网友C:
网上下一个液晶屏测试软件,很好找到的,从故障现象看有点像液晶板位置偏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下一个液晶屏测试软件,很好找到的,从故障现象看有点像液晶板位置偏移了。

谢谢支持。

网友:
应该是光路有偏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