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D MCP67单、桥,独立显卡板9300M 有开机声,不显

楼主(2013-03-16):
华硕F8D MCP67单、桥,独立显卡板9300M 有开机声,不显
华硕

网友:
加热显卡无果,加热MCP67无果,
加焊显卡无果,加焊MCP67无果,

网友:
重做显卡无果~

网友:
示波器测下屏线接口是否发出了信号。。

网友:
mcp67出问题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要换桥哈......

网友:
这种桥有通病。你测中间的电容了没有。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又见桥工,

网友:
这个桥好贵的,不换修好也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显存也换了。。。还是自动重启,应该是检测不到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