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显示器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3-03-16):
这台显示器是不是屏坏了

网友:
黑白屏了,屏坏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换个控制板试试,如果不行,那就是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比较大写 o(∩_∩)o 哈哈

网友:
应该调整一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屏坏的机率大。

网友:
见过和你这个屏一样的外圈(亮得很),但显示颜色是彩色的。换个驱动板再查,

网友:
CRT的吧   像数管坏了

网友:
屏坏了应该!

网友:
我换个驱动板试试看先还是不是还是这样的

网友:
这个多半是屏上缺少供电先查查屏上的几个主要电压

网友:
搭个好的板看看  白屏的 估计屏坏了哦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电压偏低呢

网友:
全是这样偏白呢,还是只是这个图是白的,如果是这个图偏白,是不是缺色呀,

网友:
还能看到显示字的白屏,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种问题多数是屏坏,

网友:
目测,,屏挂了。没价值就拆板下来备用吧

网友:
让人给煮了?

网友:
还是别修了,看起来是屏坏了。

网友:
罕见啊!我还未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大概是屏坏了吧!

网友:
点屏  屏坏了

网友:
屏驱动板上芯片的电压查一下,这个故障在那里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