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液晶屏更换灯管后内哧哧响然后黑屏

楼主(2013-03-16):
如题 求各位大虾帮助

网友:
灯管没换好吧 漏电

网友:
估计灯管接线处绝缘不好,有漏电的情况

网友A:
你修得这个屏应该是群创的屏吧,这个屏换灯管的时候,坏的灯管上有个圆形的小圈,你把它拿下来放到你换的灯关上就好了,原因是你不加他的(相当于减震的)小圈,等关在里面震荡很厉害,很容易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见到一个宏基的19正屏的一样毛病,还没检呢。后天上班看看

网友:
注意灯管的接头绝缘处理

网友:
     绝对是灯管没换好財这样啊的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网友:
要用热缩管保护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修得这个屏应该是群创的屏吧,这个屏换灯管的时候,坏的灯管上有个圆形的小圈,你把它拿下来放到你换的灯 ...

华硕的显示器 三星的屏

网友:
打火引起的声音

网友:
热缩管没装好

网友:
有漏电  焊接的地方用热缩管包起来

网友B:
另外看下灯管线和高压板那个插头,我昨天搞一个插头都烧糊了

网友:
一回不行再来一回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了啊
是不是焊点不圆润啊

检查一下 是不是热缩管 破皮了

网友E:
4灯的话改两灯。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看下灯管线和高压板那个插头,我昨天搞一个插头都烧糊了

然后怎么弄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 是不是热缩管 破皮了

没有破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4灯的话改两灯。方便。

亮度够吗?